Thinkpad T430开机到系统LOGO就掉电,重开一样故障

楼主(2020-11-09):
解决方法:二极管档测试5V待机只有三十多,去掉CPU后又正常了,本以为CPU坏,换另一台机CPU又是正常的,头疼之余想起这两个晶体管都是连接待机5V的,又很爱坏,所以抱着试试态度拆出来后,待机电感阻值正常,料板拆一个换上去,OK了

网友A:
这种晶体管发热,经常会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晶体管发热,经常会坏

一般是5V短路或者不出电压,但是这个都亮机了,我都折腾了好久才想起它,各种刷BIOS换配置,走了不少弯路

网友:
好经验,亮机掉电,U供电问题吧

网友B:
t430  有图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430  有图纸吗

论坛有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