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E V1.05不出CPU电压求助

楼主(2020-11-09):
开机不显示,无代码,测试主板各个点位除了VCORE没有电压,其它都有,这个主板是多相供电的,CPU电源管理芯片是ASP1000,他的38脚是P_VCORE_EN_10, 有1.05V电压,41脚P_VCORE_VCC_20有5V电压,然后51\52\53\54脚是P_VCORE_PWM都没有电压,是否就可以判定是电源芯片是坏的?

网友:
论坛没有高手前辈帮忙一下吗

网友:
这种换一个芯片测试呀,料版拆

网友:
测mos管好吗    测电源芯片周围的电容短路吗 电阻有断吗  我修的  好多是电阻腐蚀  加焊一下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