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128开机电机一直转不停

楼主(2020-11-09):
经客户描述。打印机一直初始化不停。然后打印没反应。
常规思路,激光器加热组件问题。听开机时序。发现是马达一直转不停。机器打印复印没反应。于是拆机测量高压板损坏。电机烧高压板。更换高压板电机解决问题

网友:
按上次也是这问题  感谢大佬分享

网友:
这个是传感器吗

网友:
不是传感器的问题。
电机烧dc板。一直转不停。电机供电短路,没有时序控制。
dc板上面有个场效应管。控制开关闭合的。应该是击穿了,电机阻力大导致场效应管击穿。

网友:
以前修过台1566也是这样,开机一直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