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H5900V更换显卡显存维修

楼主(2020-11-09):
   如题,机器拿过来故障是触发掉电。  拆开检测,拆起C壳目测主板右上角一个电源IC周围发黄,背面更是烧的残不忍睹。
  抄起万用表打值,显卡供电电感短路,看样子显卡是OVER了。

  从万能的迅维下载份图纸,不是图纸是点位图

根据点位图检查显存供电电感阻值也是0,看来是烧一大片了。
维修过程:先用烙铁翘开显卡主供电两个电感,检测后级显卡短路,于是上BGA摘掉显卡,没有显卡了阻值无显示说明正常。再处理掉显存部分,就是这部分供电烧的太历害了。换掉上下MOS管3个,短路贴片电容一个,处理好供电。
再经过检测发现整板没有短路部分了,插入电源开机,看电流刷刷有变化好像开机了,接上屏和硬盘居然进系统了,使用正常。
哈,老铁们,以后这个机型独显有问题可以直接摘掉显卡,华硕FH5900V,板号X550VQ。至于直接拆电感是不是可以我这里没法测试,有老铁修到这个问题跟个贴告诉大家。
现在由于这个客户要玩游戏,没显卡是不行滴。
于是订货显卡,显存。足足等了三天到货。
再换之前先检查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已经正常,显卡1.09V   显存1.36V。确定供电正常开始上显存和显卡。先换显存,定来是无铅的珠,风枪330度直接上。等锡珠熔化攝子轻轻能移动显存的时候再吹个5-10秒左右,关风枪(这个看个人手法凭感觉)。两片显存处理完毕,都是GDDR5,单颗1G,50一片好贵。显存装好后打电感阻值正常,上电电压正常。接下来准备显卡,测新显卡上电容阻值9殴,正常阻值。新显卡也是无铅的,重新植有铅。开始BGA上板。接下来图片说话

换下来坏的显卡显存

大师跑分也不咋的,才3万多点。试试禁用独显看看集显跑分吧!

集显FPS20帧左右,只跑了9000多分,真残!太残酷!!!

网友:
50不贵了,我买的都65了

网友:
这又换显卡又换显存的这成本很高了吧

网友:
艰难啊.赚点钱 真费劲啊

网友:
好羡慕这桥显卡cpu都能信手捏来到更换的大师们

网友:
现在维修 价格贵了 利润低,很多人不愿意维修了

网友:
前几天买了片拆机显存40含邮费。

网友:
上四片显存,性能会更好吧

网友A:
好少换显存,这么贵。显卡为什么要重植,没必要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少换显存,这么贵。显卡为什么要重植,没必要吧

没有烘箱,以前买过新的无铅的直接干爆过很多,这显卡快300一片了,加上显存400,还没算上上下mos管,供电IC,有铅温度低一些,也可能和我机器有关,高价值芯片都换有铅去做的

网友:
很细心 学习了

网友(2021-01-20):
显存1个就要50,真贵啊。

网友(2024-06-02):
显卡显存一起换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