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41s 进水定电流,左边usb不可用维修

楼主(2020-11-09):
拿到机器感觉usb口进了茶水,不敢插电怕继续烧东西,直接拆机,发现少量霉斑点,洗刷刷后,发现好像没有大的问题,开始测量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,dcin,公共点有没短路等,发现没有短,插电,有微短,一摸待机芯片发烫,51123,换。继续还是发烫,又误判了。
开始测量各个脚位,很快发现17脚短路,简单烧机,发现u3804发烫,拆掉

插电,还是没有3v,5v,奇怪了,查en0,enc都正常,仔细寻找线索,用万用表测量3v,5v的上下管,发现5v的上管击穿,换掉。
插电,还是没有3v,5v,奇怪了,上示波器,发现3v,5v刚开始是有的,过了一会就没了,而且公共点也没了,想不通了,没有过压,也没欠压。公共点怎么没了呢?没思路上了论坛看看,说说4441s 定0.02,0.01A刷个bios就好了,马上刷起,换上一个样,开始自己调整信号,强行把公共点打开,居然还是没有3v,5v。
想想有的机器没有3v,5v也能开机,果断接上,按开机键发现适配器插口处有黄灯在闪,好像闪8下黄灯,心想这是啥意思呢,正好自己用的是hp的机器,拔下适配器插上,一按开关,开机了,哈哈,原来hp的机器这么坑啊,怪自己没仔细看图,也没注意这个问题。
几下组装了一下,开机进行系统进行各种测试,发现左边的usb口不能用,着急啊,拆机,先测量usb供电,发现只有3.8v,这肯定不对啊,查来一下发现u6205,进来的是5V,出来的是3.8V,拆来,直接短接,5V正常来,因为没料板,所以直接连上了。各脚位阻值正常,组装后开机测试还是不能用,突然想起原来拆掉的管子还没装上,一看丝印V330F,不知道是各啥管子,因为没有电路图,旁边有一个一样的管子,测量了脚位:1脚3.3v,2脚接地,3脚2v,4脚3.3v,5脚5v。也不知道是啥管子,开始找芯制造里的hp图纸,找5脚管,接近的这个电压的,还真是找到了,原来是个比较管,1、3脚比较,5V估计是个供电,3.3v估计是输出信号

开始找料板里的5脚管,先测量2脚是否接地,不是的就算了,是接地的就对一电路图,是比较管就拆下,找了十几片,终于找到了,结果那个管子比拆下来的大一号,管他那,太难找了,强行焊上,对不准的脚位用锡补上,ok了,开机,插键盘,灯不亮,凉了,那是啥问题。桥坏了?想了一会准备拔键盘时,按了一下数字切换键,亮了,原来win7,找找驱动可能要等一下才能用。所以我也不确定换上的那个管子对usb有没有什么影响。因为装机了,忘记测试,下次碰到了一定测试一下。
总结:
1、发烫的供电芯片不一定是短路的。
2、windows下测试usb还是要多等一会。
3、没有图纸,芯片要会猜一下,然后找同品牌的图纸来对比。V330F我查了淘宝,百度都没查到。

修机,老是忘记拍图片,以后争取能多发一些实物图。

网友A:
强干公共点?没改回来吗

网友:
厉害了老板路过赞一个

网友:
换51123还是发烫,又判断失误了,这个又字九很灵性了,我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,根据维修经验,不仔细排查,上来就干,走不少弯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强干公共点?没改回来吗

只是加了拉低的信号,没有改电路

网友:
高手 啊,精准才是关键,

网友:
我有个Z585的板子,也是51123发烫没有35V。查了半天没查到原因,打算强行从ATX里接出来看看能不能开机试试

网友:
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