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x 取下中框 中框下面植锡用中温锡吗?

楼主(2020-11-10):
来的时候只是无基带,有触摸。 分层后上测试架 刷机  基带有了,还以为捡钱活,触摸没有了, 测试靠近卡槽那个角落一堆无阻值。  变形也不严重,一度怀疑我自己分层分的有问题?  下次从那个角落分起。 中框已经拆下来,最底层掉点大概8-9个吧。 想补线,然后值回中框。 中框下面植锡用中温锡还是高温锡? 温度多少合适 ?  谢谢

网友A:
同求  我也想知道  , 能植中框, 少搬点下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求  我也想知道  , 能植中框, 少搬点下层了

下层板不便宜

网友:
像这种都是直接叫搬下层

网友:
同样问题已经翻车了

网友:
我尝试着挖了下点   不太好补线啊 放弃了,还是换下层板吧

网友:
下层和中框植中温锡,上层和中框,也可以中温锡,也能低温锡

网友:
只能搬下层了 通病

网友:
请问中框风枪拆还是平台拆的?

网友:
动手有风险,普通枪不好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