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13年版苹果A1466维修小结

楼主(2020-11-10):
机器型号:苹果A1466
板号:820-3437-A
故障:不开机
图纸点位:
https://wwx.lanzoux.com/ihYq4i90p9g
主板图:

维修过程:
        这是同事在闲鱼上买来的不开机的机器,卖家说是拿到维修店去修,没修好,嫌报价太高就不修了。
        拿到机器后,测量各大电感阻值,没有明显短路的。
        通电后发现无待机电流,打开图纸点位,先查,发现没电压,0V,测下阻值,好家伙,接地!拆掉电感测量,确定是后级短路,烧机,电压在2V时就已经5A,全板却没有明显发烫的元件,最后一个一个地拆,拆掉EC后,不短了。这个EC上家已经弄过了,虽然不能判断它的好坏,但我还是决定先植个球,0.35的锡球走起。植好之后,发现焊上去也是个难题。于是从侧面观察,尽量让底部主板的焊盘和EC底部的锡球重合(四边都要重合)。
        焊上去之后,通电,电流跑到0.2A,掉下来,再跑上去0.45A,接键盘,大小灯居然可以正常切换了。
        本以为这次维修到此结束,装机后发现暗屏。
        A1466的屏背光电路在主板上,测量电感为0V(在不接屏幕的情况下测量),怀疑是PWM电路不正常,测量的1脚有8.6V,但是没电压,找到,测量2脚和5脚,2脚有3.3V,5脚却没电压,5脚阻值500多,怀疑是6脚管有问题,更换后涛声依旧,后来才发现EN是在接屏的情况下,才会产生3.3V。在接屏幕的情况下,电感有8.6V,那看来是背光电路的升压部分不正常,测量工作条件,供电3.3V,供电3.3V,EN 2.8V,PWM 1.52V,和电阻阻值都正常,既然条件都满足,那为什么不升压呢?换芯片,换了之后,涛声依旧,不甘心,怀疑买的芯片不行,继续换,凉凉,还是不行。

        先冷静冷静,是不是漏掉什么呢?反馈正常吗?测量负责反馈的6个电阻,电阻本身的阻值是正常的,二极体值却有问题,1~2有600,3~6无穷大,看来是芯片没焊好,拆出来,用0.3的锡球植球,焊盘好像中间有点凹进去了,加点常温锡浆,风枪吹一下,凹下去的焊盘似乎平了一些,芯片焊上去后,再次测量负责反馈的6个电阻的二极体值,每个都有570多。

        接上屏幕,通电,屏幕亮了!

        此次维修到此结束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 必须赞一个

网友:
看起来不复杂,上家为何要放掉这条鱼咧

网友:
上家试手后发现是不是判断有误,但又不能搞定,于是放弃了,其实他的判断是正确的,而且他自己也很确定,但是就是不能解决问题,所以他放弃了.

网友:
兄弟的同事捡了个漏还是不错的啊,不过也是有风险的,不知道坏机买多少钱.

网友:
说说看,我估计是跟卖家在聊天的过程中看到漏的,要不然不能轻易地捡漏的.要不然会亏钱的.

网友:
动手能力都不错

网友:
记得背光供电是20多v吧?

网友:
ec,5a不发热?!!!

网友:
维修人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 太棒了

网友(2022-07-28):
楼主技术过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