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57M V1.1 风扇狂转

楼主(2020-11-10):
联想 IH57M V1.1 风扇狂转
  一台联想主机 I3 550  IH57M V1.1主板  3代13332G  320G 经常死机,死机时卡在一个画面不动  长按主机开机键也不能强制关机,重做系统,硬盘 内存换过无果,在PE下做系统时,有时也会出现卡死不动 风扇狂转的情况,怀疑主板坏,不知从哪里下手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换个CPU 试试  我就碰到过CPU坏了 出现这的问题

网友:
排除法,实在不行刷个BIOS

网友A:
检测一下温度,看是不是高温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一下温度,看是不是高温保护了

没有高温!!!!!!!!!!!

网友:
换电池,刷bios

网友:
刷bios 故障依旧 看来要考虑U了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看看呢

网友:
有可能桥掉了

网友:
有可能桥坏掉了

网友:
死机的时候量量主板的供电pg关键信号,或许有发现

网友:
不死机时运行3Dmatk,测试一下下,如果蓝屏,CPU故障可能性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