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

楼主(2020-11-10):
请问,我维修主板和显卡,用到示波器,主要就是看波形和抓掉点波形,25m的可以吗?还是要100m的?能用的话两者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最低100M吧

网友A:
最低100m 的数字示波器,优利得,顾伟等都可以,当然,是德等进口的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低100m 的数字示波器,优利得,顾伟等都可以,当然,是德等进口的更好

不是有×10的档位吗,这样算20m就可以测27m的晶振,可以这么理解吗?

网友:
你最低买100m的就对了。20m的根本测试不了的,100m是入门级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