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0-70 LA-B092P 待机短路

楼主(2020-11-10):
这两个月遇到两台昭阳E40-70 ,待机短路,拆开 测3v 5v电感对地短路, 两台毛病都是一样,右侧USB口被插坏,短路烧主板,如果只是5V电感短路 可能还有救,一般是5V转换的5角管子坏了和USB口附近6角管子坏,如果3v和5v电感都短路,那恭喜你基本是烧CPU上集成的南桥部分了,需要更换CPU,我遇到的两台都是烧CPU了,技术不行 换不了CPU ,换了主板 和右侧USB接口之后 右侧usb口还是不好用 ,把6角管子换了 才都好用了

网友:
这个USB接口很多人插坏,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

网友:
USB接口很多人插坏,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

网友:
换板子贵吧,顾客要不要

网友:
现在修主板真的是风险太大了,主要就是成本风险,你要是判断不正确,几百块的芯片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得上.要不然就亏了,唉.....太难了.

网友:
大家有什么想法,换板很少有人换的,价格还是比较高的.

网友:
如果有图纸就好维修的多了

网友:
换U基本上我就不搞了

网友:
维修人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666

网友:
换板子和换CPU差不多价格,我一般都换板子不修CPU,游戏本除外

网友:
这主板换cpu的价格和换主板的价格差不多吧

网友:
我这个是I3 集显的 ,在某宝380买的板子,独显和I5的要贵一些,因为客户是公家的,有固定资产,只要壳子还在 里面换什么都换,这个机器右边USB口质量应该是有问题的,在论坛看过别人也说过这个本子爱坏右侧U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