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570点不亮说是金手指总线坏

楼主(2020-11-10):
rx570点不亮 说是金手指总线坏了
请问一下总线是哪条   怎么修

网友A:
烧炭化炉了,飞线有用,有哪短路了的

网友:
飞跟线,就不要拆了,用到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炭化炉了,飞线有用,有哪短路了的

烫化炉是是什么

网友:
这个要是不是个供电的问题还是有价值修的,好好努力一把吧.

网友:
只要核心没有问题就行的.供电问题可以练练手的.

网友:
把电容补上就好了,你没看到金手指上边电容碎两颗吗?补耦合电容补其他电容不会亮机

网友B:
拍照还手抖  不过明显可以看到有个金手指黑了啊 就是管供电的那几个金手指

网友:
多寖泡,才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插在4X上看看能否点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拍照还手抖  不过明显可以看到有个金手指黑了啊 就是管供电的那几个金手指

请问下用502贴金手指能导电吗?
如果飞线是不是不用贴金手指了?

网友:
居然是个顾客,,哈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这个照片上有飞线的痕迹吗,维修师傅说这个金手指掉了也能用

网友:
找图吧老弟,不然难搞

网友:
线路细的 线路细的且线路上有耦合电容的

网友:
人家都告诉你耦合电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