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rt8239 jc用jd代换

楼主(2020-11-10):
rt8239 jc用jd代换,正常是5v升压到12v 现用jd代换jc,5v升压到14v,请问对笔记本有影响吗?谢谢!

网友:
参照这个图改动电路

网友:
找不到180k电阻,用1m电阻代换的,结果一样,用180k也是5v升压到14v

网友A:
反馈电阻可以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馈电阻可以调吧

jc用100k 和20k串联分压 13脚应该是2v,用jd代换拆了接地分压电阻,只有1m电阻与12v串联,13脚电阻8.1v ,接下拉电阻好像不出控制电压

网友:
笔记本电路中差1V就有很大的差距,更别提隔2V了

网友:
笔记本电路中差1V就有很大的差距

网友:
笔记本正常工作几个小时了,应该没事吧,只是开启mos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