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CC,触发0.04,ME_SUSPWRDNACK 才1.8V ?

楼主(2020-11-10):
华硕X550CC,待机0.01,按开关触发0.04,电感只有5V和3.3V,其它无电压按照本机的上电时序,到第9步,测的 ME_SUSPWRDNACK  只有1.8V,

其它后续信号都没有了

网友A:
是我权限看不见还后面就没什么了 ?

网友:
已经搞定了,图中有一处烧断线了,导致桥没有正常工作,另外一个就是内存供电芯片损坏,换了一个就好了。

PS:还有就是论坛上下载的一个BIOS,亮机卡LOGO,刷回原机BIOS 正常了,
    可能版本的问题吧,华硕的机器版本真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我权限看不见还后面就没什么了 ?

本来就没有什么了,
现在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华硕的bios 真让人头疼,版本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