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现代]
现代21.5显示器 顶上显示到底下了

楼主(2020-11-10):
如图片中的这样,本来该在顶上显示的,显示到底下了,画红线地方就是顶上的画面。而且有点闪屏,这个是屏上 什么问题,不是驱动板或者其他问题,问题出在液晶屏上,有谁修过这种问题?

网友A:
刷程序吧,应该是程序错误,不行可能就没有维修价值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标准分辨率,如果不是可以刷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程序吧,应该是程序错误,不行可能就没有维修价值了

不是程序 刷了的  是液晶屏幕上的问题

网友B:
屏幕问题。。。。纠结啥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屏幕问题。。。。纠结啥

要你来说屏幕坏了?我还不知道屏幕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你来说屏幕坏了?我还不知道屏幕坏了

屏幕模块也有可能·哦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