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8换尾排无指纹无返回

楼主(2020-11-10):
同行换尾排后指纹返回都没了,拆机先看,庆幸指纹排线没断,排除屏幕和指纹, 测座子阻值,3v供电阻值4百多偏低,上松香直接3v怼一下,电容c5803短路,扣掉阻值恢复,开机测试指纹返回正常  一个小案例分享一下,就是搞不明白这个电容怎么会短路

网友:
带点扣座子,热插拔吧,估计

网友:
多谢分享,不过这个彩虹板真心不敢怼

网友A:
怎么是五彩斑澜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是五彩斑澜的?

这是个好问题,我们都叫它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