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Pro5换硬盘

楼主(2020-11-10):
风枪861dw     风速100先反面预热30秒,在正面吹40秒左右就下来了,装硬盘温度400反面吹去掉风嘴硬盘颗粒有点小贵可以用图1的这种硬盘代替,整个过程大概也就30分钟,然后就是装系统了

网友A:
颗粒网上都买不到,只能从好的硬盘拆了

网友B:
颗粒直接跟换就能使用?

网友C:
有2颗粒 你是咋判断那一个 颗粒坏??? 大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2颗粒 你是咋判断那一个 颗粒坏??? 大师

只有一个,另一个是空位

网友E:
是否有内码?直接搞没加密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颗粒直接跟换就能使用?

是的,可以直接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有一个,另一个是空位

是的,有一个是空的

网友:
不是说T2加密吗

网友:
换过一台〜原本以为是颗粒坏了换好后测试发现根本是CPU问题

网友:
楼上的啥时微软也有t2加密的了?

网友:
这个不是pro5呀!pro5主板不是这样吧

网友F:
直接换上就能用吗?不用其他的操作?

网友:
是升级硬盘大小吗?

网友:
直接撞上就能用?

网友G:
牛 连钢网都有 这个硬盘有地方买吗?

网友H:
硬盘型号可以提供一下吗

网友:
走错片场了吧大兄弟,T2是苹果上面的

网友:
这个根本不是pro5

网友:
我有一片这种主板,不认硬盘,换了一样,你那边有确认好的硬盘吗

网友(2021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颗粒网上都买不到,只能从好的硬盘拆了

可以买到   用东芝 KBG4 固态硬盘 颗粒改也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硬盘型号可以提供一下吗

可以买到   用东芝 KBG4 固态硬盘 颗粒改也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牛 连钢网都有 这个硬盘有地方买吗?

可以买到   用东芝 KBG4 固态硬盘 颗粒改也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直接换上就能用吗?不用其他的操作?

是的换还直接装系统就OK了

网友:
还好装上能直接用

网友:
这种硬盘坏的比较多   主控存储一体

网友(2021-03-10):
引用 网友E:
是否有内码?直接搞没加密码

没有直接装上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