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K401LB保护隔离维修

楼主(2020-11-10):
   此机为5代单U,适配器隔离管G级为0 ,正常应该为24V,检测BQ24系列充电芯片条件,ACOK为0,正常是3.3V,最后查到PR8829这个电阻的问题,换个10K以上,解决问题!此机,不接电池,自动触发,电流上升到0.9A左右亮机!

网友A:
是一个分压电阻

网友:
电阻开路导致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一个分压电阻

你可以看下,不是分压电阻奥,没查图,不要随便下结论奥!

网友:
经验经验,收藏学习

网友:
应该是上拉,或者分压电阻,不错挺仔细的。

网友:
带上电图纸就好了

网友B:
加分了,华硕现在不过隔离保护的蛮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分了,华硕现在不过隔离保护的蛮多的

谢谢,是的呢

网友:
经验,挺好

网友C:
这个机器还会回来的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还会回来的

为何这么说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