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540U加固态

楼主(2020-11-10):
华硕A540U加固态。顾客反映卡顿,想加个固态,目测没有光驱,拆开也没有M,2接口。观察有光驱接口,没有光驱位。用转换线测试主板支持双硬盘。故动手改造、如图。

网友:
一样的方法,或者加转接板

网友:
以前是有一个假的光驱,现在全是这样的了

网友:
有位置就好办多了,现在都少有用光驱的了,我的571也把光驱位换成SSD了

网友:
其实柱子高多了。应该搞转换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