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防静电二极管到底是啥原理?

楼主(2020-11-10):
今天修了一个华硕h61主板后置usb全部都不能用了,测量电压时发现数据+-两条线有4.5电压,感觉不对劲,测了好板子上这两个脚是没有电压的,应该是哪里的管子漏电了串的电压,参考技嘉的电路图,发现有这个所谓的静电保护管,把这两个管子拆了就能用了!
不明白为啥要这样设计,5vusb电压为啥要从usb的数据脚共用一个芯片穿过去,中间又没有相互关系,还有这个二极管是怎么防静电的?

网友:
防静电二极管主要是防止信号电路有异常高电压,没有防静电保护,手一摸,主芯片就费谁还敢用。

网友:
和稳压二极管是有区别的稳压二极管用在电压保护可以恢复,信号中使用的都是和主芯片直接连一起,必须得击穿就一直接地防止二次高电压损坏主芯片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