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0c 声卡 喇叭无声音,外接耳机有声音,EC问题导致

楼主(2020-11-10):
张益达。 + 5 + 5

网友:
S测功放芯片CX11852的39脚SPKR_MUTE引脚0v,正常应为3.3V,追查是由+3VS_VDDO通过RA10上拉得到的,测RA10连接3VS_VDDO端有3.3V,连接进CX11852的无3.3.以为上拉电阻问题,更换依旧,再测DA1两都也是0V,另一头连接EC的100脚,实测0V怀疑EC拉低SPKR_MUTE#,手上无EC,把DA1拆掉,3.3V惊人恢复了,进系统声音正常,外接也无问题,问题应该是EC故障导致SPKR_MUTE#拉低

网友:
版号:nm-A821

网友:
外箱搞得很复杂啊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静音模式吧

网友A:
然后呢 这么解决的

网友:
放电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然后呢 这么解决的

把DA1拆掉EC不拉低SPKR_MUTE引脚就可以了

网友:
静音信号

网友(2021-05-18):
能修声卡的都是高手

网友(2021-07-06):
插上耳机,有冲突么,比如耳机喇叭同时响

网友(2022-03-24):
这款机器没你说的那么复杂,我店里卖过好多,无声音是驱动兼容问题,只需要关机把内置电池拔掉等几秒后再插上,再进系统声音就正常了

网友(2023-09-18):
兄弟直接秒杀了 感谢

网友:
谢谢分享    装家庭版声音就正常了

网友:
放电有惊喜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