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示波器救回了差点被放弃的GA-H61M-DS2

楼主(2020-11-10):
    有个同行拿了片GA-H61M-DS2主板来,说他换过南桥,刷过BIOS。换过CPU供电芯片。我一听还有必要修吗?他说客户的机器到他那里装个系统就变成开机瞬间掉电了。说客户要他赔。
   到手之后看了一遍主板,切实该焊的不该焊的都焊过了。插电通电开机,切实开机一通电就停,然后又自己上电又停。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主板上的电压,除了CPU电压好像没有出来,其他的在瞬间上电时候都能测到。看来还是请示波器来找问题了。 我直接对比S3 蓝色与黄色VR_ON。S3先掉。 再顺便看一下CPU供电有了没有。结果很明显。已经在开机瞬间有电压了。好吧再打VR_RDY也在瞬间有产生了。打开图纸找到VRMPWRGD用示波器结比。 看起来好像还是S3先掉。但是认真看就看出问题了。VRMPWRGD太低了。 看到了VCC3吗,正常就应该是3.3V。直接拆DQ17,故障还是一样,最后拆DC17。掉电问题解决了。 再发张亮机图,不然你们说我是编的。
   表示维修越来越难了,一直没有接到能轻松搞掂的。下面是这段时候修到的
  HP 511进水 成这样你们愿意修吗,反正我已经修好了。下面的是ACER的机器型号不记得了LED升压出问题,直接改了
还有联想B460通病,但是这个是烧穿了个洞。 一样修好。还有一片主板发错了封装驱动IC,飞线搞掂
花了很多时间去修好了那么多,好像也只赚到了成就感。其他没有。兄弟们看贴就给加点分,安慰一下我吧!

 会员1166142300鑫豆2025-3-16 11:07
 会员111535300鑫豆2025-1-7 11:32
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-6-21 06:59

网友:
大神,维修人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

网友A:
H61我觉得应该是DR108的问题,那个是通病,可能你拆DC17加热了DR108导致一段时间正常,我猜的

网友:
卧槽,牛逼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61我觉得应该是DR108的问题,那个是通病,可能你拆DC17加热了DR108导致一段时间正常,我猜的

照你这样说,上下电阻都换了吧

网友(点评):
冷机的时候已经检查过1K没有变过,拆了DC17直接就好了

网友B:
什么示波器?

网友:
这个飞线是够呛,真NB了  有耐心啊

网友:
发错封装的驱动ic变成一只蜘蛛在发力,牛B。

网友:
VRMPWRGD电压低为什么S3先掉呢

网友(点评):
VRMPWRGD电压上升幅度不够导致南桥没有成功检测到,所以南桥主动拉低了

网友:
这线飞的,粗中有细

网友:
这是个高手

网友:
赚到了成就感,哈哈,好精辟的论点,

网友:
维修人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666

网友:
楼主,修板精神可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61我觉得应该是DR108的问题,那个是通病,可能你拆DC17加热了DR108导致一段时间正常,我猜的

同意,VRMPWRGD问题,修的最多就是DR108下拉问题,直接搬掉就行。电阻还有个特性风枪高温烤一下,阻值就恢复正常了,特别是技嘉h61 里面lm324电路的分压电阻,很容易坏,正常情况都需要换掉的,有时候太忙了,分压电阻找起来又麻烦,直接风枪拆下原电阻,再装回去就正常了,而且用很久都不会返修,不过还是建议更换。

网友(点评):
说实在这个板的通病问题我还真不注意,因为平时候遇到通病的比较少,都是做同行维修。估计通病他们已经搞掂了

网友:
这线飞的漂亮啊,亏了你啊,厉害厉害

网友:
这个厉害,大神啊

网友:
加分了,另外问下飞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线啊,哪有卖的?

网友:
楼主高手,只是现在主板便宜,修好疑难故障付出的多,收入还是上不去。

网友:
看到飞线,就知道是个有耐心的人。

网友:
年轻气盛的时候有这个干劲,现在飞超过5根线,压力都大了

网友:
水一条,赚个下载分

网友:
这样飞线又难看死了,客户能接受吗

网友:
发错封装的驱动ic变成一只蜘蛛在发力,牛

网友:
你真是高手啊,飞线的酷啊。

网友:
楼主最后一张图 厉害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什么示波器?
固纬,没有泰克的好用
普源的吧。
详情

网友:
良心维修人,赞!

网友:
老司机就是不一样.

网友:
这个楼主不得了,平时不忙可以搞,一般搞它的时间可以挣更多,那它不值得修了,楼主技术可以

网友:
维修高手中的高手,赞一个!

网友:
这线飞的漂亮

网友:
最后那个CPU座里的针歪了好多呀!也可以点亮?

网友:
牛B了,这个板你能修好,搞的这么多才能修好,你也太有维修精神了,很多人都放弃修这种板的啊,都可以当料板了

网友:
最后一图也牛了吧!

网友:
这基本功太厉害了。

网友:
这么烂的板还修?
为何只拆件,不找出原因,不然时序还是会出问题

网友:
佩服,佩服!

网友:
那么多线一根根飞,楼主太有耐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固纬,没有泰克的好用

普源的吧。

网友:
很棒的文章

网友:
不放弃,修得正果啊!客户收货!

网友:
厉害 主板不值钱 都是简单维修一下 像楼主这样的有耐心的很少了

网友:
这主板楼主是下了功夫的啊

网友:
估计是供电控制芯片外围元件故障

网友:
厉害呀,谢谢分享经验,继续学习

网友:
楼主高手,只是现在主板便宜,修好疑难故障付出的多

网友:
这个修好能收多少米?

网友:
楼主真是的很厉害啊、这样的都能修、主要是能用的住啊!返修可就麻烦了!

网友:
有精力就是好  下载看到飞线 多了就烦

网友:
outstanding , and clear concept:aiqian:

网友:
高手,示波器用的相当好

网友:
1 23

网友:
虽然是历练技术,但总感觉上网买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替换实在一点……

网友:
这就学习到技术了呀

网友:
我都不会用示波器

网友:
真好又学习了

网友:
卧槽 厉害了厉害了

网友:
你好,我想学电脑维修。有大致的步骤吗

网友:
示波器玩的溜真羡慕

网友:
飞线好看~楼主真历害啊

网友:
值得购买示波器

网友:
太能折腾了 心累啊

网友:
"VRMPWRGD用示波器结比"  然后呢??

网友(2020-12-24):
掉电问题很多多要借助示波器才能发现问题 不然直接凭经验和运气才能解决
6 7 好像集中在 IO  VSA CORE

网友:
这个牛B  没两把刷子搞不了

网友(2021-03-02):
装个系统碰上主板坏  倒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