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TF-1992W液晶显示器自动开关机维修

楼主(2020-11-10):
今天下午接收同行一台清华同方19寸液晶显示器,故障现象自动开关机,一开机马上就自动关,反复循环。怀疑开关按键板有问题,拨掉按键板,故障依旧。锁定问题出在驱动板上。
型号:TF-1992W
板号:RTD2270CLW_R10.1
这是一个RTD2270方案的板,背光电路集成在一个板上,平时这类板有问题都是直接给客户换板,刚好今天这个板没有存货了。客户又催得急,就尝试给他修一下。
用万用表初步测了一下板子上的3.3V,5V电压都有,再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这两个电压的波形,发现5V电感后面波形有明显杂波,不正常,如下图

于是将此滤波电容更换

更换后再测5V波型,输出完美的波形

接上屏,通电OK

顺便备份了此显示器的MCU程序

网友:
显示器都用上这个了

网友:
明显杂波,,,显示器多的是电容问题,特别是有电但是供电不足或者自动暗屏的,有些怀孕的不用测直接换掉

网友:
那也搞示波器啊。奢侈了

网友:
这种机子通病电容

网友:
现在这种板电容坏挺多的

网友:
从波形上看,滤波质量不好

网友:
这样板子 不值得倒腾了

网友:
还是示波器好.

网友:
这板好想就有这问题

网友:
明显出现了杂波,大多数是电容问题,特别是有电压,但是测出来电压不稳,电压在不停变化或者用了一会儿就自动暗屏了的

网友:
这板就有这问题,电容质量不过关

网友:
电容容量下降了呗,总能遇到得!

网友:
我也修到一台现代G2208,(现代G2208 机器代码HY221F 屏M21506XM03 主控RTD2270CLW 板号RTD270CLW_R10.8 P25Q40H )

故障现象:开机LOGO循环闪,不出“无信号”框无图像,也是这两个电容坏引起的换了就OK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