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ank310 代码E3 维修

楼主(2020-11-10):
惠普tank310, 开机代码E3
先看看网上的搞笑答案

硒鼓问题
喷墨机也有硒鼓。

500强标准答案。
大公司病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开拆机器

喷墨机就是这样,拆开就找到答案。
这个东西,好像叫笔架。
我不是很确定。
连在2个齿轮中心轴上。

上面有ABS 字样。
却软的很。哐哐慌几下,就掉了。

掉的这这一头。卡扣很软。
不敢用AB胶水粘。它正常工作是要转动的。
扣上去,凑合用吧。

OK了。
不敢保多久,给客户保7天。
那笔架的销子,我看着都心里发虚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网友:
问官方都是这样的,没有一点技术含量

网友:
激光的搞搞,喷墨的不接

网友A:
兄弟这个机器打一打进纸灯闪得换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这个机器打一打进纸灯闪得换哪里

喷墨的机器,直接拆。
拆了一眼就可以看出问题。
激光机就麻烦了。我也不晓得哪里的故障

网友:
大佬写的帖子。真的有技术含量

网友B(2021-06-27):
我这里老时提示 E4 机子也全拆了    也看了内部 全部位置没有碎纸  ,  还是提示卡纸, 我都无语了, 修的我要死 请问大佬还有 解决方案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老时提示 E4 机子也全拆了    也看了内部 全部位置没有碎纸  ,  还是提示卡纸, 我都无语了, 修的 ...

E4  还是有纸片,一般在墨车架下面,得慢慢仔细找、。
如果确定无碎纸片,就要检查传感器,是否变形 移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