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00 待机0.03触发到0.017 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20-11-10):
联想Z400 待机0.03触发到0.017 3V5V正常。刷过bios~~

-----

测这些ec条件也正常,换过南桥还是一样,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查一下去南桥的两路rtc复位信号是不是其中一路不正常。

网友A:
RTC电路都不查,就干桥了

网友:
好专业,好崇拜零零

网友:
应该是RTC电路出问题,我有一个南桥的RTC短路就是这样的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C电路都不查,就干桥了

我查了,但是没有点位,电阻一个也找不到

网友:
直接跑线,很容易找到的,南桥背面周边

网友:
晶振没有起振吗?LPC都不查,RTC也不差

网友:
桥,多查查条件就知道了

网友:
查一下是不是缺电压!

网友:
是不是缺电压

网友:
后级短路? 测下各大阻值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