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6s 背光升压二极管坏导致暗屏维修

楼主(2020-11-11):
  【故障机型】:iPhone6S

  【故障现象】:顾客描述说是不显示

  【维修过程】:首先把机器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,发现机器其实是显示无背光。

  隐约可以看见LOGO,接下来万用表测量显示座J4200阻值发现第三脚短路。

  第三脚通过FL4211直到背光芯片U4020,接下来把CPU屏蔽罩拆下发现背光二极管已经被烧穿。

  这种情况只能把所有背光相连的原件全部重新更换。

  把拆掉的原件全部重新更换装上。

  开机测试机器显示正常。

  到此,维修结束。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手工!手工不好的容易出事

网友:
显微镜吗?操作时候

网友:
用什么显微镜,好清晰

网友:
手工不好CPU爆

网友:
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

网友:
一定得细心再细心

网友:
工不好CPU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