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wisdomAnt/智蚁远程遥控WiFi插座一例

楼主(2020-11-11):
今天接触到一只杭州智蚁出品的wifi插座,现象为不通电,按开关没反应,确定电源部分肯定有问题。先看外观。

没有固定螺钉,艰难强拆。

露出真容。。一只白色的继电器、一块竖立的wifi接收板非常醒目,由于是黑色底板看起来费劲,电源是通过一只D3二极管半桥整流和U2稳压块输出,测U2输入端对地电阻为500多欧,输出端10欧左右,第一次接触心里没底,先按短路方法排除,逐个测量周边元件.………

终于找到祸首,二极管档测到C3时发现电阻异常,果断焊下,换之,试机正常。(下图,上图是拆下的
,菜鸟献丑了

网友A:
无线面板还是遥控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线面板还是遥控器

客户报修的,说是APP+遥控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