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I2579VM显示器下部分花屏

楼主(2020-11-11):
这种情况液晶问题还有得修吗?

网友A:
一般就报废了,不然拿去压屏也不划算吧

网友B:
脆弱的显示屏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就报废了,不然拿去压屏也不划算吧

我也觉得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脆弱的显示屏电路

是啊,谢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