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秒杀联想Y470通病故障

楼主(2020-11-11):
  机器型号:联想Y470

  故障现象:不亮机
拆机基本功:

  拆掉D壳所有螺丝,拆掉无线网卡,光驱,硬盘等等。

  拆键盘,以上方法市面上 N多型号都可以 OK。

  接可调电源,心中大喜,和客户沟通。主板大短路…(此次省略)

  拆机露出庐山真面貌。

  换电容。

  亮机画面,很遗憾忘记拍张先发了。

写在最后:
  感谢迅维提供给维修人的 平台,从一个菜鸟 成长为一名维修人。

本案例由学员(邱川川)原创提供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看到大短路,烧机就好修多了

网友:
Y470最喜欢暗屏大电流了

网友:
没换保护隔离的MOS管

网友:
一般都是PQ302和这个电容容易烧

网友:
有时候都懒得拆到那一步  松开C壳拿下键盘直接拿撬棒戳掉

网友:
菜鸟学学,没见过

网友A:
看到大短都是心情美丽,当遇到新款机器3V短路基本上都是凉凉

网友:
我手上一台y471a,挺耐造的,也没出什么问题,

网友:
这机器基本坏遍了 一撬棒翘掉省事

网友:
隔保没看下?

网友:
又可以开心的数票子

网友:
除了这个地方,还有一个管子还有坏的,电池不能充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到大短都是心情美丽,当遇到新款机器3V短路基本上都是凉凉

就算3V别的地方短路,也有非常大的可能U挂

网友B:
楼主有赚钱了,恭喜恭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赚钱了,恭喜恭喜。

这个一般报价多少,能赚多少?

网友:
小伙整挺好

网友:
哎~~捡钱的活~~~~~~~~~~~

网友:
一条烟有了,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拆掉,干最利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一般报价多少,能赚多少?

应该能赚到200元吧

网友:
楼主有赚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到大短都是心情美丽,当遇到新款机器3V短路基本上都是凉凉

异性头款的 遇到有好多次都是U挂了。。。

网友:
最喜欢遇到的就是大短路的机子 问题容易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一般报价多少,能赚多少?

正常报价200左右 最低150

网友:
捡钱呀!这个好修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报价多少,能赚多少?

网友:
这个是送钱的,很多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(2021-01-05):
感謝分享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