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MacBook Pro的Ctrl键失效与左边 Option,Shift键失效。

楼主(2020-11-11):
2015年以前的苹果笔记本MacBook Pro的Ctrl键与左边Option,Shift键比较特殊。
因为它们在30针键盘接口中有单独的信号。这三个信号缺省为0V,当按下键时变为3.3V。

如果这些老苹果笔记本左边 Ctrl,Option,Shift键失效,着重检查键盘接口和排线。
特别是Ctrl键容易坏,因为它的信号在排线的最边上,排线角坏了,Ctrl键就失效了。

U5750和U5755两个芯片控制这三个信号,没有修过,可能不容易坏。

网友:
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,这样都找到了

网友:
楼主不说还真没注意到这三个信号

网友:
留个心眼不然以后碰上直接去换键盘就不太好了

网友:
厉害了,主要也是细心,牛牛牛!

网友:
这蛋疼的设计,为了手动重置SMC竟然还把键盘线路单独拿出来了

网友:
挂新键盘试试,可以快速判断吧

网友:
感谢提醒,苹果本目前修的不多,遇到的好多都进液体引起键盘这块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