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58-C 上电自动触发开机断电,然后在触发不能触发开机

楼主(2020-11-11):
      华硕A58-C 上电自动触发断电,在触发不能触发开机。测量开机针脚只有0.5V电压,感觉有东西拉低电压,打阻值有900欧,打开点位图查看EC36脚是连接开关信号PWRBTN#_R,电压也只有0.5V,害怕是EC拉低了,断开了OU1R36电阻,EC36脚有2.9V电压,EC没有问题。然后更换OU1R236电阻(8.2k)电压还是一样,没办法了只有拆OC206 OCR202了,电压正常,然后在打开关针阻值还有900多,肯定不对,应该是无穷大才对,然后给开关针加焊,就正常了,把拆的电容电阻上好后,开机正常亮机了。

网友:
针脚虚焊怎么就有900多的阻值??想不明白

网友:
楼主都能想得到是开关针会虚焊,看来UP 经验不少呀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