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帮我看看MATS结果

楼主(2020-11-11):
这么大面积的写错误是核心问题(已加焊),显存问题还是显存外围电路问题?如果是显存问题帮我看看是哪块!

网友A:
我来回你一下

一:出问题的显存或其通道是逆时钟右数第一片(B区32~63)

二:没有确定原因之前,别动不动就加焊GPU,就算要焊也要先烤板,涂焊油别灌松香水。

三:留意过孔损坏或断线的可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回你一下

一:出问题的显存或其通道是逆时钟右数第一片(B区32~63)

二:没有确定原因之前,别动不动就加焊GPU,就算要焊也要先烤板,涂焊油别灌松香水。

三:留意过孔损坏或断线的可能

谢谢,从32到64全报错,这个感觉不像虚焊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从32到64全报错,这个感觉不像虚焊吧?

有可能重要的地址线,时钟线断线掉点,也可能显存芯片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回你一下

一:出问题的显存或其通道是逆时钟右数第一片(B区32~63)

二:没有确定原因之前,别动不动就加焊GPU,就算要焊也要先烤板,涂焊油别灌松香水。

三:留意过孔损坏或断线的可能

看了你砍A通道的帖子,如果AB都砍怎么改?我的A通道本来就没装,B通道内存又出问题,砍了还有1G显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你砍A通道的帖子,如果AB都砍怎么改?我的A通道本来就没装,B通道内存又出问题,砍了还有1G显存。

你好,你直接参考我以前的贴子砍掉B通道应该就可以了,只是性能会下降很多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你直接参考我以前的贴子砍掉B通道应该就可以了,只是性能会下降很多哦。

估计能点亮就不错了

网友:
已确认B1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你直接参考我以前的贴子砍掉B通道应该就可以了,只是性能会下降很多哦。

BIOS里砍了A的,是01(A通道的两颗原本就没装)

网友:
砍B通道又是多少?08好像是D通道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