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进水绿灯亮下变黄灯短路维修

楼主(2020-11-11):
图片不分先后自己仔细看!!
今天客户拿一台苹果笔记本说是开不了机
进了点水
版号820-3437-B
马上拆机发现3.42转3.3待机进水  清理后打阻值 正常 上电
电池拔掉不会自动上电 绿灯亮下变黄等不触发CPU发烫【一开始以为没救了】断开CPU供电打开点位
先 测试公共点8.56V正常待机3.3正常 3.42正常
EC条件正常 桥1.05正常 保险没坏 触发条件正常情况看来有短路
先喝口茶仔细看是否有腐蚀或者电容裂开现象【放大镜】
最后看到CPU背面有两个电容一个裂开一个发黄 直接抹除这两个电容
接回CPU供电 上电测试直接触发电流一路上去0.85A亮机
报价8XX

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-3437-B 点位.rar

网友:
师太修机就是6666666

网友:
8xx?这么高的吗

网友A:
cpu跑码了电流有这么大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跑码了电流有这么大的。

别人说的是报价800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别人说的是报价800块

前面还有个0.85A,  不是850m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面还有个0.85A,  不是850ma

好吧,你赢了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楼主火好,捡钱了。

网友:
价格可以呀

网友:
我上次修了个这样的,也是CPU供电短路,才200元,嘿嘿

网友:
8xx,我们这里有一半就好了。       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:
你的店铺什么装修风格啊,在哪个地区,报价8XX是真的牛B

网友:
cpu发烫!重点查周围!

网友(2020-12-24):
1466 还能报的上这个价格? 进水键盘还是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