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0V不开机

楼主(2020-11-11):
板号X450CC  2.0的,通电待机电流源0.04偏高,出5V按开机键电流有轻微的变化3.0V变0.7,芯片一直发热,up1589q 待机芯片  ,2脚待机2.6 v   4脚5.0 v           11脚19V  12脚7.0V  BIOS也有刷过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与rt8239通用

网友:
写出各脚电压都正常,这个芯片先出5v,按开机再出3.3v

网友:
应该是没出ldo电压

网友:
14脚3.3v 15脚5v,如果没有直接更换待机芯片

网友:
待机芯片和附加的大电阻问题多

网友:
cpu的各路阻值测了没有?

网友:
可以直接更换待机芯片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