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上CPU可以点亮,上了CPU风扇转一下就停。

楼主(2020-11-11):
主板不上CPU可以通电,风扇一直转,上了CPU风扇转一下就停。已经对主板ATX电源口打阻值没有通路或者小于100的,测量了CPU供电电路上下管子正常,电感均无断路。这下要怎么搞呢?

网友A:
不上CPU也能点亮,是什么神板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上CPU也能点亮,是什么神板?

你看我说的是通电,就是风扇转,跑码FF。

网友C:
相互替换,找准主板电源还是U。再查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相互替换,找准主板电源还是U。再查故障点

已经确认是主板了

网友D:
先换个CPU试一试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卡 南桥有没有很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换个CPU试一试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卡 南桥有没有很烫

已经确认是主板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看我说的是通电,就是风扇转,跑码FF。

主板不上CPU可以点亮,上了CPU风扇转一下就停

网友:
不上CPU也能点亮,绝对是个奇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不上CPU可以点亮,上了CPU风扇转一下就停

我去,我标题和内容写的不一样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