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 板号DA0LAMBAC0 rev:c 求图纸

楼主(2020-11-11):
本机故障 开机不亮屏 内存换到A插槽可以亮机 关机后再开不亮机 在A插槽重新插拔 不亮机 换到B插槽上可以亮机。(不管A槽还是B槽 只要关机再开不会亮机 RTC断电没用 只要换内存槽位置 一定亮机

网友:
BIOS 在论坛找了个海尔的板号 NLA 试过故障一样

网友:
换内存条了?

网友:
十之八九是CPU问题   之前暗影精灵2的主板遇到过相似故障换CPU好的

网友:
内存条肯定换过 不止一条

网友:
某宝没有基本就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