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00屏幕亮度暗巧修一例

楼主(2020-11-11):
联想Z400开机亮了logo,屏幕还挺亮度 ,进系统了屏幕很暗,进电源调节亮度,看到已经调到最亮了,开始拆机拆着拆着看到屏幕亮了,以为是可调电源导致,又插上又暗了,拔了再开logo也是暗的,进bios也是暗的,不是暗屏的症状,就是亮度很低的那种。版号:la-9063p,屏接口如下:

熟悉的接口都知道,8脚是亮度调节。一测0.37V也太低了,马上断电,测对地,600多,没问题。
因为是ec发出来的,速度查到ec,脚位25脚,上电测量25脚电压一样,说明电路没问题

难道是ec有问题,看了一下型号,kb9012qf,晕,这个ec有程序的,不想写程序,麻烦,看看有没捷径走
回到接口图继续看看,发现了机会

原来这个亮度调节可由两个信号控制,一个是PCH_PWM,一个是EC_INVT_PWM,

原来机器上的电阻走ec控制脚位,上图是我把ec控制脚的电阻改到了下面pch控制的,改之前我测过电压了,是正常的,要是也是低的话,估计只能换ec,不行的话再找条件了。改好之后我还怕没有亮度调节,结果按了联想键盘上亮度调节,发现完美解决。
总结:
看图要看标识,也许会有惊喜!

网友:
还有备用方案,设计不错

网友:
有设计图,成功1半,楼主细心又成功1半

网友:
这种方案以后要是遇到可以试一下!

网友:
好经验,真正的维修,收藏

网友A:
其实可以先改注册表的   这个注册表改成ffff就可以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真是难得的好帖子.

网友B:
我一般都是直接 飞线。简单 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可以先改注册表的   这个注册表改成ffff就可以了

这个方法可以用就太好了

网友C:
我一般和开启信号焊一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可以先改注册表的   这个注册表改成ffff就可以了

真的假的?电压不正常还可以这样的骚操作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都是直接 飞线。简单 哈

那样的话,还能调节亮度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般和开启信号焊一起

那样的话还能调节亮度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可以先改注册表的   这个注册表改成ffff就可以了

这样也行啊?收下改天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可以先改注册表的   这个注册表改成ffff就可以了

这个更改是什么原理啊?难不成就是调用系统内那个牺牲色彩换来的亮度调节?

网友:
2楼的你是个高手

网友:
联想很多机器都是屏幕偏暗,有时候不装官方快捷驱动还好些,一装反而暗很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那样的话,还能调节亮度吗?

不能,其实客户很少在意。说好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能,其实客户很少在意。说好就行

哦,明白了,等下次我也会了,谢谢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么操作的》》》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可以先改注册表的   这个注册表改成ffff就可以了

装个系统是不是就得返修?

网友:
这也行。。。会不会返修?

网友:
好经验,学习了

网友E(2021-01-27):
刚碰到和你一样的毛病。问题是我换了EC   刷了EC 程序依旧是亮度暗。亮度调节电压几乎为0V 。还是采用了兄弟你的方法。改个电阻完美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刚碰到和你一样的毛病。问题是我换了EC   刷了EC 程序依旧是亮度暗。亮度调节电压几乎为0V 。还是采用了兄 ...

很欣慰,能到你,这个机器很老了,我当初都有点不想发这个帖子了

网友F:
楼主的方案我试了主板直接微断路之前还能开机现在直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方案我试了主板直接微断路之前还能开机现在直坏了

改回来不就完了?

网友:
直接按你的办法试了正常 解决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     电路掌握的不错、、、

网友:
暗屏   背光电容  开启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