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2425粉盒清零复位

楼主(2020-11-11):
经客户描述。兄弟打印机加粉不会清零,所以我特地研究了一下。
常规方法,兄弟都有清零复位的,新款机没有面板清零。所以只有手动齿轮清零。下面是复位成功的图片。
7190-7195通用复位方法。新机初始化位置。

网友A:
这样的机器好搞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机器好搞,

是的。好多同行不会复位,开始我也试了好几次。第二个小齿轮没对准位置。一直提示墨粉盒错误。对转第二个齿轮,就提示更换墨粉盒,反正装了3次就成功了,然后用红笔画个线标注一下

网友B:
这种机器,清除返回启用然后按到11的方法,不再支持了么?
每次复位这个齿轮,还真有点烦人。

网友:
机械复位吗。麻烦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器,清除返回启用然后按到11的方法,不再支持了么?
每次复位这个齿轮,还真有点烦人。

机器没有复位模式,。只能齿轮复位。
硒鼓我知道复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器没有复位模式,。只能齿轮复位。
硒鼓我知道复位。

机器没有复位模式,。只能齿轮复位。
硒鼓我知道复位。
一般两三次才能对准

网友:
兄弟厉害了,兄弟把兄弟给整了,谢谢分享.

网友(2021-01-15):
感谢分享 非常详细 图片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