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S2 电源 315v电容的电源板

楼主(2020-11-12):
这个能够在220v电压下工作吗?可以的话我就不换了

网友:
原工作电压110v?

网友A:
电容耐压315v不能在220v下工作,220v整流后电压达到330v,电容会爆

网友:
加个转换器啊,220转110的

网友:
电容耐压315v不能在220v下工作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电容啥的都得换吧    另外这东西末端就12v输出的 好像用别的电源替换也能用的

网友:
不能直接上电,需要改电路

网友:
整流后的320v会有惊喜

网友:
至少400v保险

网友:
若果最高电压是260v,整流后接近380v

网友:
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短不短路呀,不短路可以上电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耐压315v不能在220v下工作,220v整流后电压达到330v,电容会爆

感谢大师  不知道这个电路 换个400v电容是否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