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咨询]
二级体是不是二级管当测量对地阻值?

楼主(2020-11-12):
答: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0.530或直接显示530

详情咨询客服微信:

网友: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82.html,注册后,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,即可免费使用体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