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A85加电不显示怎么修

楼主(2020-11-12):
内存电源有已经测试过,cpu不放风扇会发热断电,全部安装之后电脑加电不显示,求各位业界精英帮忙解答!!

网友A:
可能需要独立显卡才能显示

网友B:
不放风扇是指散热快也不扣上吗?如果是可能是座子松了。一加力就不能接触,不开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需要独立显卡才能显示

已经试了谢谢,已经试了都没用,估计主板上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放风扇是指散热快也不扣上吗?如果是可能是座子松了。一加力就不能接触,不开机了。

感谢指导,底座我都给扣紧也是同样的问题。主板估计不行了

网友:
插上一线亮机卡试试,还有是如果CPU不带集显是不会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