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office问题

楼主(2020-11-12):
1.office2016打开Excel和word会提示以安全模式启动,不管是点是还是否,点击完之后就是现实程序已经崩溃。
2.去到控制面板点击修改,不管是单机修复还是联网修复,没有效果。
3.网上找了很多方法,比如删除补丁,但是我电脑找不到office的补丁,已经打新补丁也没用。
卸载重新安装是有效的,但是过了一会还是回归到以上三个问题。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有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能避免这个问题出现,系统是win7和win10都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A:
你百度下 office2007打开Excel和word会提示以安全模式的修复方法  不行就直接换WPS  好用多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百度下 office2007打开Excel和word会提示以安全模式的修复方法  不行就直接换WPS  好用多了、

2007不好用

网友A:
没要你用2007   要你学2007的处理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要你用2007   要你学2007的处理方法

试过啦,各种方法不奏效

网友B:
换系统 换office版本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系统 换office版本

office2016也只有一个版本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office2016也只有一个版本啊

win10 2019可以

网友:
win7系统换不了了,总不能用2013版本吧,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搜了很久没有解决办法

网友D:
升级office软件版本

网友(2020-12-14):
引用 网友D:
升级office软件版本

升级了也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