柯尼卡美能达定影不牢

楼主(2020-11-12):
先上复印机型号 问题症状为打印复印掉粉,有重影,用手不擦就掉粉,纸张上还有污点。初步判断为定影问题,询问了客户说是最近才出现,想到天气冷了室温降低,肯定是定影温度低引起的,查看了机子打印复印只有2W多张,定影应该还不会有大问题,试着把温度调高试试吧,网上找了好多,也找不到柯美的信息,有人还说柯美不支持定影温度调节。不信这个邪,在查找好多网站后找到一个靠谱的    接下来是主要的内容,准备好小本本记下,以备之后用到
   柯美266进维修模式(其它型号不知能不能通用) 面板上  系统菜单-停止-0-0-停止-0-1 即可进入维修模式。下面要调定影湿度就打到FUSER TEMP  有5项,全都调到2上,保存。
关机后让机器彻底冷却,开机打了多张定影牢靠,纸张没有污点,重影。
   说了这么多重要的还是怎么进维修模式。

网友A:
用的是原装粉还是兼容粉?
兼容粉的话,温度要调高一点。
这机器,我用的是淘宝DSD的粉
卖家说是巴川的彩粉,我也分辨不出来。
用着还凑合。

网友:
原厂的贵的,好用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原装粉还是兼容粉?
兼容粉的话,温度要调高一点。
这机器,我用的是淘宝DSD的粉

单位用的,不差钱,什么都是要原装的,用原装的问题少些,就算哪出问题也好解释

网友:
机器都是自动调温的   新机的话 你的粉墨对机器是杀手   我用5万都没有见过这类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