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水牛450全能版电源风扇转一下停的另类故障

楼主(2020-11-12):
     前几天修一个大水牛450全能版电源,有5VSB,绿线5V正常,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停,使芯片SG6105,各种检测感觉无异常,搞不了丢一边,今天没有事又拿出来观察,发现了这个可调电阻,往右边调死,通电测量有电压了,12V有13.37V,应该就是这个原因电压高而保护了,该电阻为2.2K,串联一个1K电阻就可以了调节电压了,第一次发贴表达不好,遇到这类故障无头绪时可以试一试。

网友:
此故障少见,不多啊

网友:
无意中发现,不是特意去查那里

网友A:
这样也行????关键是稳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也行????关键是稳妥吗?

应该可调电位器有问题,加个电阻,因为调到最低都还超压

网友:
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难道它不稳吗

网友:
这种设计有隐患。可调接触不好。如果过压检测电路反应不灵敏,电压超12.6v会烧硬件。

网友:
很少见有可调电阻的,因为不需要电压可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