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win7 登录密码忘记 清除方法演示

楼主(2020-11-12):
thinkpad的本子,win7系统。
客户忘记登录密码。
用天意2003PE,
清除不掉,绕过登录密码也不成功。
进PE用这个工具也不行

按钮全是灰的。不让选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使用终极武器:微PE2.0
进桌面有个密码清除工具

点打开--点用户---下面会出现列表,
选中admin,在弹出的对话框,直接点确认。
密码就没了

win64位的系统。

网友A:
在pe系统里,不是很容易清理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pe系统里,不是很容易清理掉吗?

清不掉。不知道啥原因。
可能是对03PE支持不好。
用win10  微PE进去,清掉的。

网友B:
冰封的PE有厉害工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冰封的PE有厉害工具

没用过那个pe。哪里可以下载到?我现在发现,2003pe真的过时了,好多新主板 笔记本都不支持。又弄了个u盘,做了个微pe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用过那个pe。哪里可以下载到?我现在发现,2003pe真的过时了,好多新主板 笔记本都不支持。又弄了个u盘 ...

百度搜索冰封pe 就可以看到了

网友:
这个工具还是不错的,以前一直忽略它了,现在WIN10的机器多了,传统的DOS模式工具不好用了,只能进了PE后用工具清除.

网友:
PE里直接清除即可

网友:
我怀疑你在水帖子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最新版的老毛桃。

网友:
举报楼主水帖

网友:
老铁666,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工具,无密不破,,,!,!

网友:
自信一些
把“我怀疑”三个字去掉。
这本身就是个水帖。

网友:
举报也没用。
就是可以为所欲为

网友:
用优启通 除了原版win10和win8 在线账户,别的秒   和你的软件一样

网友:
一直用 WEPE       干净 简单          不像 某桃 某通   垃圾一B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谢谢分享

网友:
好像有2种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