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维修RT9218不出电压

楼主(2020-11-12):
今天(20/11/12)碰到联想G31T-LM,点开机发现V_1P25_CORE不出,往后测量FSBVTT也没有,查RT9218工作条件,能直接测量的也就是1P、11P、5P(5V、5V、4V)。当时测量后,草率了,绕了弯路。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开了论坛,发现都是说的不清不楚的,说白了没我要的答案。回过头看电路图。想到MF1那个管子,具备导通条件居然没有导通,直接换掉。跑码点亮。插曲:为什么11P供电不是12V,反而是5V,其实很简单实物图没有装的。为了今后台式机师傅修道这个板子不出V_1P25_CORE想不到头绪的,我把正常的工作条件发出来供师傅们做个参考。再换MF1之前我是确保无短路无断线的哦!

网友A:
UP G31 的主板还修啊,不够浪费时间的了。给客户说主机太老,直接换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P G31 的主板还修啊,不够浪费时间的了。给客户说主机太老,直接换板

肯定是设备上的换不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P G31 的主板还修啊,不够浪费时间的了。给客户说主机太老,直接换板

哎,再老是机子,来到我手里,我也尽力而为。总不能作为一个医生,看到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快死了,然后对着家属说:不用治了,拉倒火葬场直接火化了吧!哎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是设备上的换不了呗

有些客户,就得用老机子。前两天还给客户搞两台98系统的机子,总不能说换系统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