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0插x16位不亮,插x1能玩游戏。。。

楼主(2020-11-12):
具体如标题描述,现在能跑分7w多,玩游戏性能肯定是下降的,插主板的PCIEx16插槽就不亮

网友A:
来个专家给个解
卖电脑的小快乐
你要什么解释?就是核心16x或者8x有断线要么就是核心16x或者8x坏了。就这俩情况没有其他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专家给个解
打金手指16对数据线对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专家给个解
你要什么解释?就是核心16x或者8x有断线要么就是核心16x或者8x坏了。就这俩情况没有其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