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E2180SWN有0.5-0.7待机电流不加电

楼主(2020-11-12):
收到客户5台一模一样的AOC E2180,统一故障,上电源0.5-0.7按开关不触发,拆机,查主供电12v正常,供电芯片5v正常,开关底座3.3v也正常,看外观没有明显短路和断线,初步怀疑是程序芯片坏了,拆下放入编程器发现只能读取,不可以写入程序,报错,换了几个芯片刷上程序,故障不变,原机芯片是25l1005,就去某宝买了几个带程序的芯片,发回来一看是25L4006E,我一拍脑门,我就没用这个芯片试,然后换上四个都上电亮机了,有一块板吹的时候别人和我说话没注意把下方的一个电阻吹没了,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还是不加电,我就和好使的板子做一下对比,发现这个电阻是可以被导通的,我就找了一个可以被导通的电阻装上,嗖嗖显示器就亮了,装机,测试,收钱。

网友:
绕一圈不好收费啊,我们顾客说钱就跑了,

网友:
几台统一故障修起来方便

网友:
补发一下某宝买的芯片Bios程序

AOC E2180S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