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E403N 25Q64FW这样1.8V电压的BIOS,能不能用普通的代替?

楼主(2020-11-12):
华硕 E403N 25Q64FW这样1.8V电压的BIOS,因为编程器无法清空。。。。
能不能用普通的25Q64FV 3.3V代替?

网友A:
这个板我试过 3.3V 的刷上去都不触发

这个板子还有个问题 刷了BIOS 过了一段时间有返修 不知道有没有人搞定

网友:
人才~~~你可以试一下告诉我们~~~~

网友:
肯定不行,现在的机器大多都要原型号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我试过 3.3V 的刷上去都不触发

这个板子还有个问题 刷了BIOS 过了一段时间有返修 不知道有没有人 ...

换BIOS芯片刷呀

网友B(2021-03-15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我试过 3.3V 的刷上去都不触发

这个板子还有个问题 刷了BIOS 过了一段时间有返修 不知道有没有人 ...

我也是返修2次了都,不知道咋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返修2次了都,不知道咋回事

这个问题我也没搞定  ,
现在的解决方法是

因为主板是用大电池给RTC电路供电的 大电池用完电可能又开不起来了

RTC改用CMOS电池供电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
换BIOS芯片刷呀

网友:
供电改成3.3  应该可以

网友:
直接装回原焊盘肯定是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