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matebook 14 2020款屏线接口定义

楼主(2020-11-12):
一台进水华为matebook 14 2020款电脑,屏线接口处烧坏。现在飞线后有显示,暗屏。测量没有19V供电,但又没有图纸,有没有正在维修此款机器的朋友,帮忙测量下屏幕屏接口LED供电定义,谢谢

网友:
高手    高手  没图纸

网友A:
这个我修过,故障和你的一样进水,这个本子的升压电路和苹果的一样,是在主板上,散热器下面,你研究研究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修过,故障和你的一样进水,这个本子的升压电路和苹果的一样,是在主板上,散热器下面,你研究研究,

谢谢你的提示,现在不知道哪只脚是led供电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你的提示,现在不知道哪只脚是led供电脚

量一下就知道了,看看苹果电路的升压原理就知道了,升压二极管后面几个大滤波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一下就知道了,看看苹果电路的升压原理就知道了,升压二极管后面几个大滤波电容

刚把问题检测确定出来了,屏LED短路,要换屏总成了,这屏还挺贵的,主板屏线接口到时还是得飞线。感谢各位大佬

网友C:
屏短路还是主板短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短路还是主板短路?

主板屏线接口烧焦了6根PIN   屏线也烧了个缺口  屏上面LED供电脚也烧坏,所以要换屏总成,主板还要飞线

网友D:
测另一头不就可以了  屏的定义一样的

网友:
拆b费点劲拆机而已  这图纸可找不到

网友:
这机子更新啊,估计难得有图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测另一头不就可以了  屏的定义一样的

这是全面屏,屏幕800块一张,拆坏可能性95%。华为,小米基本上是找不到图纸的,不清楚为什么做不到苹果一样的大气。

网友(2021-10-13):
只能一根一根测屏幕接口

网友:
谁有修这个吗?这个待机电压是哪个?怎么进来量的只有5V,后面每一个电压起来,没图纸都不知道待机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