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E5471开不了机之一。刷个

楼主(2020-11-12):
宏碁E5 471 开不了机 之一。刷个BIOS即可

网友:
新一点得BIOS出故障乱七八糟得啥都能碰到

网友:
BIOS也不是最新就好,还是稳定才是主要

网友:
这种bios是怎么刷的,需要往ec上面飞线么?土豪金CH341编程器支持么?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